为什么FPGA输出时钟波形好差

楼主(2008-09-13):
我用Xilinx Virtex-II  的XC2V250-5cs144芯片里面的一个普通的I/O口做时钟输出,把晶振的输入时钟40MHz用VHDL分频后输出5MHz,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波形好差,不是理想的方波,而是类似三角波(正弦波)????示波器显示输出频率是对的
于是我把输出时钟改为200KHz时,示波器观察波形输出才是方波,就是上沿有点毛刺。

难道Xilinx Virtex-II256cs144芯片不能输出频率高点的时钟(波形好)么???按理说5MHz 的时钟不高啊
(晶振的输出波形好像是正弦波)
望大家指点下小弟

网友:
抖动和延迟及毛刺没有处理好,综合的时候多限制几个条件

网友:
信号线是不是有很大的延长啊

网友:
ni de shizhong shi  ruhe chansheng de ?

网友:
分配一个global pin试试,看看还一样的不好么?

网友:
FPGA输出时钟应该不会太差啊,DDR II都可以跑到200M,可是差分时钟啊。

FPGA输出时钟的时候,不能用Global clock pin。
关键要看时钟的片内路径,实在不行,用FPGA Editor调整一下吧。

网友(2008-12-26):
用DDR的方式输出时钟看看.

网友(2009-11-29):
你用示波器X1档看的信号

网友:
不行就滤波一下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示波器指标的问题,观察5MHz的信号,示波器的信号带宽最好在10倍以上,这样才能使较好的方波,否则就是再好的方波也会是正弦波。如果是这个原因,当你把信号频率降为200k时自然就是方波了。示波器合适了,你还要使用较高频的电缆和探头,就是说整个观察通路必须是支持高频的。我觉得的你分频出错的可能不大。

网友:
Use global clock resource (buffer, etc).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不明白

网友:
时钟在输出时用ODDR2方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