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410的大小端工作模式

楼主(2008-09-14):
搞了一周ARM终于跑起来了,可是我仍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的2410启动起来后是大端工作模式,我查了芯片资料,没有看见有设置大小端的引脚(以前用ARM7的时候是有的),我的初始化脚本中也不存在改变模式一说,难道2410上电后默认就是大端模式,请用过的大侠说一下啊,我觉得肯定是什么地方做了设置,但又找不到,我用的编译器是RVDS2.2.

网友:
没用过2410,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芯片上电后会有固定的大小端状态。如果你的程序是在大端模式下编译的,而且下载到芯片里还能正常执行,那很有可能芯片是固定在大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