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urrent bleeding的问题

楼主(2008-09-14):
请教mixer高手。

采用current bleeding技术是否能够提高混频器的线性度?
从理论上分析,流过负载电阻上的电流小了,电压headroom大了,IP3会变好。
但实际上仿真结果并不是这样。

请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
能把电路图画出来么?是不是有一个电流源吸收了来自差分对的电流?

楼主:
对,就是这样的

楼主:
没有高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