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测试模块无法调用!

楼主(2008-09-15):
我正在学习使用modelsim,敲了个例子,三个模块都编译成功了,就是测试模块无法调用(始终显示如下的提示),还请高手指教!
会不会是例子代码本身的问题?

# Loading work.campare
# Loading work.blocking
# Loading work.non_blocking
# ** Warning: (vsim-3015) E:/program fails/ModelSim/my fails/excise/compare.v(23): [PCDPC] - Port size (1 or 1) does not match connection size (4) for port 'clk'.
#         Region: /campare/U2
# ** Error: (vsim-3053) E:/program fails/ModelSim/my fails/excise/compare.v(23): Illegal output or inout port connection (port 'c2').
#         Region: /campare/U2
# ** Warning: (vsim-3015) E:/program fails/ModelSim/my fails/excise/compare.v(23): [PCDPC] - Port size (4 or 4) does not match connection size (1) for port 'c2'.
#         Region: /campare/U2
# Error loading design

module blocking(a,b1,c1,clk);
   input[3:0] a;
   input clk;
   output [3:0] b1,c1;
   reg [3:0] b1,c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1=a;
      c1=b1;
      $display("blocking: a=%d b1=%d c1=%d" ,a,b1,c1);
      end
endmodule

module non_blocking(clk,a,b2,c2);
   output [3:0] b2,c2;
   input [3:0] a;
   input clk;
   reg [3:0] b2,c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2<=a;
      c2<=b2;
      $display("non_blocking: a=%d b2=%d c2=%d" ,a,b2,c2);
      end
endmodule

wire[3:0] b1,c1,b2,c2;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5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a=4'h3;
      $displ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 a=4'h7;
      $displ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 a=4'hf;
      $displ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 a=4'ha;
      $displ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 a=4'h2;
      $displ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 $displ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d
   blocking U1(a,b1,c1,clk);
   non_blocking U2(a,b2,c2,clk);
endmodule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帮帮 ?

网友:
看看compare文件中U2的端口次序,应该和module描述中的一致。

楼主:
谢了,果然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