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 不能显示$display内容?

楼主(2008-09-15):
不知道什么原因,ModelSim的Transcript中不能显示$display内容,而且vsim错误也不显示错误提示!
无法定位编码错误,郁闷!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可能是软件的bug

楼主:
就连XP都重装了,还是这样!呜呜!

网友(2011-07-10):
呵呵 我也遇到

网友:
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Model sim版本的问题,换一个版本试试,不然就是license的问题,用正版吧

网友:
你是在哪里看?如果大印到文件,则在文件可见。如果不是大印到文件,在command处可见。这是最基本的操作

网友:
Model sim版本的问题,用正版吧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安装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