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在vista下运行

楼主(2008-09-15):
请问有没有在vista下运行的hspice版本?现在有没有hspice2008版本的?具体怎么做才能使hspice在vista下运行

楼主:
我最近在论坛上看到了2008版本的hspice不知道是否是真的,能否在vista下运行?下边是相关资料

先在XP系统下把HSPICE装上,然后把装好后的全部文件放到VISTA系统下,重新在VISTA系统下再装一遍HSPICE,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下。应该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2009-03-03):
linux多好,干嘛用vista

网友(2009-11-18):
我也有这个疑问,你可以在vister下装一个虚拟windows的软件

网友:
那不知道有沒有可以適用於W7的??3Q~

网友:
我記得可以用說~!

网友:
强烈推荐ubuntu,放弃windows吧,呵呵

网友(2010-01-18):
vista就是太垃圾了

网友(2010-04-15):
应该2009版的才可以吧

网友:
不过就是下个软件要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