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PLL 环路增益与环路带宽

楼主(2008-09-15):
最近在看PLL,对于一个不含分频器的PLL,可否将环路增益 K= Kpd * Kvco 看作环路带宽? 这个K 从量纲上说和频率是相同的,
看过不少资料都提到环路带宽,但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

网友:
似乎是可以的

网友:
增益和带宽不能混淆吧,带宽应该是你把回路写成典型的二阶系统后,就能看出自然频率的公式了。
好久不看,不记得具体公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公式是 Wn = (Wlpf * K )^ 0.5 吧, Wlpf 与 K相差不大, Wn是Wlpf 与 K几何平均,所以我是把K作为环路带宽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2008-10-29):
BEST那本 锁相环设计与仿真书里 就是用K来表征带宽的 ,一般PLL带宽用闭环3DB带宽来衡量

网友:
环路带宽 严格的说应该是  开环增益  |Ho(s)|=1 时的频率,但往往可以用K 或者W3db 代替,相差不大

网友:
是这样的!!!1

网友:
增益和带宽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类比运放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指0db带宽的。

网友:
PLL的环路带宽不是-3dB带宽

网友:
带宽是系统带宽当环路增益下降3dB时

网友(2009-03-20):
Those who create messy concept are actually junk!  Enigneers should identify which is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网友A:
自动控制理论里头,环路带宽一定是指闭环-3dB带宽,因为PLL是闭环工作的,所以这个带宽直接体现了锁相环的速度。开环情况下谈环路带宽从物理意义上说就不正确。

但是闭环-3dB带宽由于不好计算,不能指导设计,特别是在设计环路滤波器时,一般都希望相位裕度最大化,这时就需要用到一个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其实对于高阶锁相环来说,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和闭环-3dB带宽很接近,一般差1.3-1.5倍,所以用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去估计闭环带宽是可以的,毕竟环路带宽(或者开环单位增益带宽)一般都会取到参考频率的几十分之一,差那么一点点也可以接受。

环路带宽反映锁相环工作的速度,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承认它是一个闭环的带宽。至于开环的那个带宽,可以用,但不能混淆。

网友(2009-06-23):
讨论激烈
是这样的

网友(2011-02-11):
环路带宽(或者开环单位增益带宽)一般都会取到参考频率的几十分之一??
是鉴相频率呢还是参考频率?

网友(2011-04-12):
概念不同但值差不多 可以做为工程上的经验公式用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数值上差不多。

网友(2017-03-09):
Loop gain of PLL is not dimensionless.
Express K in dB is wrong, but ofen used for convenience.

网友(2017-08-05):
有点意思,意思意思。

网友(2019-09-27):
引用 网友A:
自动控制理论里头,环路带宽一定是指闭环-3dB带宽,因为PLL是闭环工作的,所以这个带宽直接体现了锁相环的 ...

谢谢解答,想问下这个1.3~1.5倍的关系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