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LDO输出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2008-09-15):
铝电解电容,陶瓷电容和钽电容作为输出电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大致:
  铝电解容量大,ESR大,精度低,价格低;1000uF很常见啊。
  钽电解容量次于铝,但大于陶瓷,ESR较小(比铝电解)精度高些,稳定,分为液钽和固钽;680uF就比较高了。
陶瓷的显著特点是ESR低,但容值也低,对于COG的0.1uF就是高的了,X7R,X8R有高些的。

用途:陶瓷电容以它的低ESR、高频等优势用于高频退耦和旁路,钽电解多用于电源、旁路等,可与陶瓷电源组成低频、高频旁路。而铝电解在大的电源整流等方面更有优势。

网友A:
对于LDO的输出一定要谨慎。有的LDO输出不可以接陶瓷电容,原因是它的ESR太低了,不可以提供相应的零点,从而引起震荡。

网友(2008-11-16):
depend on the loading also

网友(2009-09-09):
我顶我顶我顶顶顶

我顶我顶我顶顶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LDO的输出一定要谨慎。有的LDO输出不可以接陶瓷电容,原因是它的ESR太低了,不可以提供相应的零点,从而引起震荡。

我对这位仁兄的看法持保留态度

肯定应该使用陶瓷电容~~~
胆电容如果烧毁了 肯定是短路
而陶瓷电容烧毁了 基本上是断路
对于极点和零点的看法也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看输出级的输出电阻和驱动管子的r0
实际上对于经典的LDO输出极点是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变动的  这是因为r0的值是输出电流的函数的关系
我记得本论坛有人问类似的问题   当时他问:当输出电流增大的时候 为什么LDO的输出会出现震荡
其实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位仁兄的看法持保留态度肯定应该使用陶瓷电容~~~胆电容如果烧毁了 肯定是短路而陶瓷电容烧毁了 基本上是断路对于极点和零点的看法也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看输出级的输出电阻和驱动管子的r0实际上对于 ...

主极点放在输出极
实际上还是有人设计 是利用了这个ESR的零点 去补偿次极点
那怎么办?

网友:
对于LDO的输出一定要谨慎

网友:
看器件手册,这个很关键,这些电容的类型、容值、ESR都有严格要求,否则达不到LDO标称的效果。
要是有参考设计也看看,放的位置也很讲究。
记得是钽电容或者铝电解电容,不晓得是不是各不一样。

网友:
LDO器件输出接不接电容,接什么材质,接好大的电容,在器件手册上一般都有说明。有些LDO会特别说明不能接陶瓷电容,原因就是低ESR会造成反馈回路的不稳定。楼主还是具体器件具体分析,详细看一下器件手册。

网友:
按器件手册比较保险吧

网友(2009-11-19):
It depends : cost , ripple , load , current .

网友:
基于PMOS的LDO对ESR有要求,不能太高,不能太低

网友:
看日本翻译过来的书上说明的比较细致,若采用芯片的话,使用手册都会要求电容的大小和性质,按它说的办,准没错,不然它的芯片业就没有销路了。

网友:
好像通常都建议用钽电容,如果怕击穿,就串起来用吧

网友(2019-05-18):
It depends : application , load , 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