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增益的问题

楼主(2008-09-16):
最经看拉扎维的模拟,
为什么有的增益用公式求解下来是负的,有的是正的?(共源级的增益是负的,共栅级的是正的)
如果是负的话,说增大增益是是越负越好还是?(假如是-100DB的话,增大是-50还是-150?)

我刚学 谢谢大家

网友:
局部的热点板块

摘要:从近期的行情中不难发现,市场几次处于较为危急的时候,都有一股神密的资金,在同样的时间区间,以相似的方式,把市场从危险中挽救出来。本栏认为,管理层正在用巧妙的,高瞻远瞩的手法,将A股推向另一个繁荣。

  一、抗跌救市,众志成城

  从近期的行情中不难发现,市场几次处于较为危急的时候,都有一股神密的资金,在同样的时间区间,以相似的方式,把市场从危险中挽救出来。也就是说,投资者可以选择相信不会有重大的利好政策救市,但是却不能怀疑,近期的确存在一股活跃的护盘资金。

  暂且不论这股资金的性质,我们相信它是承载着所有中小投资者的期望的。我们知道,根据该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IPO融资额为940亿元,其中小盘股的发行数目超过60家。在国家在努力为中小公司的信贷开源,维定经济增长的时候,中小投资者已经为国家最活跃的非公经济组成部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相信,政府对此不会熟视无睹,不会不明白资本市场与投资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祈斌所提到,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美国的迅速崛起,正是依托了强大的资本市场。

  目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只有依靠成熟的、良性的、高效率的资本市场,才能完成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的宏伟蓝图。站在这个角度上,政府不仅会救市,而且还会救得很彻底,无论在制度上,在投资者信心、理念上,都将是彻底的救治。

  当然,这种救治是巧妙的,高瞻远瞩的。例如,在市场几次处于较为危急的时候,都会有神秘资金把市场从危险中挽救出来。这样的做法是高明的,一方面让市场感受到政府对市场的深切呵护,另一方面又可能渐渐脱离"政策市"的怪圈。更重要的是,管理层在不断完善大小非减持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并加强上市公司的监管等,这又是高瞻远瞩目的,显然这是在为A股的黄金十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投资者要有信心,经历了这次严重的大股灾,管理层正在准备着有力的重建计划;只要保持充分的投资信心,众志成城,那么A股迈向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步伐就不会停。

  二、维稳基调下寻找局部性机会

  在前面本栏已经提过,在维稳的气氛中银行石化两大板块将是重要的方向标,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上两大板块值得重点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投资者博弈政策的不错选择。此外,近期得到政策扶持的板块也值得关注。

  节能环保方面,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节油节电工作和开展全民节能行动。受此影响,照明、空调、锅炉等领域的节能环保表现较为活跃。

  具体来看,节能锅炉方面关注华光股份,东方电气、与及最近上市的海陆重工等,照明节能方面关注LED产业的企业有联创光电、士兰微、方大、同方股份等。建筑节能方面,目前该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行业的快速发展仍然欠缺有力的推动因素。目前可以关注从事建筑智能气的泰豪科技、以及节能玻璃的南玻A。

  重大装备方面,由于我国的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占50%左右的份额,因此给机电行业(尤其是重大装备企业)适当的扶持,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具体可以关注机床、家电等细分子行业。最后要提的,针对当前中小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的因素,央行已经在信贷方面给予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成长性相对稳定,且增长相对明确的行业或个股更容易得到机构投资者的认可。

网友:
增益是个比值,一般的双端口网络电压增益就是U2/U1,他是一个复数有相位和幅度。对于幅度增益则为abs(U2/U1),这个是通常只的增益,如果用dB表示就是20*log(U2/U1)。如果U2<U1,则增益(dB)为负。-50dB当然比-100dB大很多了,3dB就是一倍。

网友:
2楼这种人就该删帖,强烈鄙视。
所谓正负,表示的是低频时小信号输出与输入之间的相位差。负表示相差180度,正表示相差0度。增益的绝对值表示小信号输出输入信号幅值的比值。

楼主:
谢谢2位  经2为这么一开导

确实是拨云见日啊

呵呵

网友:
共同学习,3楼正解

网友:
共源放大器输入和输出是反相的当然是负的增益.而共栅的输入和输出是同相的当然增益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