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锁定问题

楼主(2008-09-16):
设计的锁相环在锁定频率附近来回震荡,不能锁定
请问需要在哪里注意,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稳定性问题,你可以看一下VCO的输入电压,来观察一下稳定性。
仿真稳定性你可以把整个回路写成S函数的形势,在Matlab中仿真以下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