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失控”

楼主(2008-09-16):
请问谁有接触过所谓的“热失控(thermal runaway)”吗?
说的是温度越高,电流越大,以至于形成正反馈

网友:
maybe find this issue in ESD failure.

网友:
在ESD电路中确实有这种现象。
比如,电阻的温度系数是负的。
则电流越大,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最后电流越来越大,形成正反馈。
最后把器件烧掉。所以在ESD电路中
一般都用正温度系数的电阻。

网友:
一般 wELL 是正  ??    好像 POLY 都是負的  .. 而 ESD RESISTOR 不須準  很多DESIGN  使用 ESD RES 是 N_WELL    而且 還畫寬  增加電流   但是  N_WELL 電阻有電壓的問題   當 VCC 如 FLOATING 下  會出事 . 某些 IC  TEST 會讓  VCC FLOATING  看是否 IC 會燒掉

网友:
常见于pa设计,电子迁移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为保持恒定的驱动电流,常须做栅极过载电压的ptat设计,产生的效果就是恒定的电流驱动产生热量,温度上升时而电流恒定,不断造成热量积累,最终烧掉管子。这就是thermal runa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