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9-17):
小弟我还没有入门,一直都在作些小的模拟电路,近日突然需要一些数字的数据如下:

1。如果采用TSMIC的0.18UM标准单元库,试估算一个20位乘法器完成一次定点乘法需要多少NS呢?(当然了,越准越欢迎!)
2。同样条件,试估算一个16位乘法器完成一次定点乘法需要多少NS呢?

真诚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
这个和乘法器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还没有入门,一直都在作些小的模拟电路,近日突然需要一些数字的数据如下:

1。如果采用TSMIC的0.18UM标准单元库,试估算一个20位乘法器完成一次定点乘法需要多少NS呢?(当然了,越准越欢迎!)
2。同样条 ...

自己写一个乘法器综合一下不就知道了,通常都会调用DW库里的乘法器结构

网友:
太具体的时间不知道,
不过DW的s16*s16可以在6ns内完成。

楼主:
诚谢如山!

真诚感谢4#的同学,你的回复非常重要,非常受用;诚谢如山!

网友:
架构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