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接口 硬件设计

楼主(2008-09-18):
请问各位:
    我目前要设计一个USB接口,需要兼容HOST和DEVICE功能,采用的是MINI-USB-AB型插座。请问硬件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比如上拉或下拉电阻等。多谢了!!!

网友:
不太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是用USB芯片在系统级实现还是SOC系统的一个模块?
按照标准将D+上拉就好了。另外需要将ID pin 上拉

楼主:
是嵌入在SOC中的一个USB OTG模块。SOC厂家的参考电路上没有上拉或下拉电阻,请问这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你需要一块OTG型号的transceiver将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才能与SIE连接,根据不同的transceiver D+,D-上连接的电阻值不一样,有些有内置电阻,没有内置的就得另外在D+,D-线上接,一般在24~30欧之间。
另外作为检测的上下拉电阻是固定的15k,1.5k

网友(2009-07-14):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块OTG型号的transceiver将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才能与SIE连接,根据不同的transceiver D+,D-上连接的电阻值不一样,有些有内置电阻,没有内置的就得另外在D+,D-线上接,一般在24~30欧之间。
另外作为检测的 ...

兄台很强,请教下: full-speed 和 Low-speed 是通过一个SPEED信号控制,一般是加一个rise/fall time control block来 control  slew rate,

是否也可以通过控制上拉,下拉电阻的不同阻值,来控制电流control slew rate 实现 Full/Low speed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块OTG型号的transceiver将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才能与SIE连接,根据不同的transceiver D+,D-上连接的电阻值不一样,有些有内置电阻,没有内置的就得另外在D+,D-线上接,一般在24~30欧之间。
另外作为检测的 ...

我现在的认识是,当USB设备插上后,上拉 D+ , DP=H  and DM=L , 当 host 检测到这个,就知道有USB设备插上了
除此外,上拉,下拉电阻, 是否还有其他功能呢,求教~~  谢谢!

网友(2009-12-22):
用FPGA的话,至少4pin把。host 一对,device 一对。

网友(2010-09-16):
我现在的认识是,当USB设备插上后,上拉 D+ , DP=H  and DM=L , 当 host 检测到这个,就知道有USB设备插上了
除此外,上拉,下拉电阻, 是否还有其他功能呢,求教~~  谢谢

下拉电阻一般在downstream facing port 都有,上拉1.5K电阻接电源,high speed 时断开,full speed 的时候接上

网友(2011-11-03):
看了有收获,继续关注,谢谢

网友:
fpga 模拟USB 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