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retry状态,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8-09-19):
在调试我的PCI-PCI桥代码,遇到了一些关于PCI 中retry状态的问题,不懂,还忘高手指点。
先说一下我这个系统的整体结构,SoC内部集成了北桥和内存控制器,因此,SoC的PCI总线经过我的PCI-PCI桥,扩展了一级PCI总线,在后端PCI总线上接一个网卡。
问题描述:
      当SoC读取桥后端网卡么memory空间中的数据时,PCI-PCI桥要先给一个retry信号(在第一个数据期置DEVSEL#和STOP#有效,TRDY#无效),但我发现SoC只retry了两三次,这样,我从后端网卡memory空间中读到的数据无法传给SoC。
      当网卡发起一次memory操作读取桥前端的主存空间中的数据时,PCI-PCI桥也要先给网卡一个retry状态,但网卡就不再发起相同的操作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我对retry状态的理解有问题吗?还是PCI-PCI桥的retry状态需要额外的其他信号?LOCK#?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图片就是我在chipscope中转到的网卡发起一次memory操作后的信号。[local]1[/local]

网友A:
根据PCI协议, 发起方发起non-posted transaction被retry时, 必须无条件重试, 但是可以在该transaction完成之前发起别的transaction, 因此, 由于chipscope抓的波形深度有限, 可能看不到后续的重试操作,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PCI协议, 发起方发起non-posted transaction被retry时, 必须无条件重试, 但是可以在该transaction完成之前发起别的transaction, 因此, 由于chipscope抓的波形深度有限, 可能看不到后续的重试操作,建议用逻辑分析 ...

谢谢,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是我代码中的问题,还是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