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hrc问题

楼主(2008-09-19):
set path = ( $SYN_HOME/linux  $path )和
set path = ( $path  $SYN_HOME/linux )有什么区别?

楼主:
set path = ( $SYN_HOME/linux  $path )
set path = ( $path  $SYN_HOME/linux )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9-04-06):
原則上沒有區別
只有先後順序
相同名字的COMMAND放在不同的PATH中,會執行到前面的那一個
所以如有新舊版的分別,就把要執行的那一個放在前面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