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FPGA设计中关于task的使用

楼主(2008-09-19):
用的是Verilog,编写代码时经常重复使用一大段相同的代码,于是想把这些重复使用的代码写成task调用,task里没有时钟触发,但是不知道是否能被综合,求教有FPGA项目经验的高手,是否要用task调用?谢谢!!!

楼主:
在夏宇闻那本书里的实例就有用到task的调用,并且注明为可综合。与其他人讨论时,很少有用到task的。

楼主:
哎~没人回复~~自己顶个~~~~~~

网友:
不能综合,只用于编写仿真

网友:
没有尝试过。

网友:
task可以用,而且有时候很好用,尤其用在大型状态机

网友:
可综合的task当然能用啊

网友:
当然可以用,但是不推荐在要综合的代码利用。

网友:
task根据被组合逻辑或时序逻辑调用的不同,会被综合成不同的网表。

但好多公司都不建议用task,因为会产生隐患。
Leda也不建议用task.

网友(2012-03-27):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