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与CPLD的区别在于哪些方面?谢谢

楼主(2008-09-20):
请问FPGA与CPLD的区别在于哪些方面?谢谢

网友:
结构不同,CPLD是传统的PLD结构,与阵列-->或阵列-->输出;
FPGA变成了大量的LE并行的结构。

结构不同造成了很多其他不同。

网友(2008-12-26):
结构不一样...

CPLD是PLA即数字电路里面介绍的组合逻辑可用最小项加起来的方式.

而FPGA是LUT结构即真值表的方式...

CPLD的时序模型简单...而FPGA非常复杂.

网友(2009-03-20):
CPLD for低價位
FPGA for高價位

网友:
结构不同、性能不同、应用不同。

网友:
CPLD是基于乘积项的,FPGA是基于查找表的。CPLD掉电能够保存数据,配置数据流文件保存在片内EEPROM里,FPGA是基于SRAM的,掉电配置数据就丢失了。由此产生的另外两个问题就是速度和逻辑规模。FPGA支持的速度很快,而CPLD支持的速度为低速至中速;FPGA的逻辑资源支持百万门的大规模逻辑,而CPLD只支持中小规模的逻辑设计。不过现在FPGA和CPLD的界限也慢慢模糊了,Altera的MAX II就是FPGA,只是片内自带了保存配置数据流的Flash,使得它貌似CPLD,而且还被Altera放到CPLD的系列里去。

网友:
说个最简单的:CPLD掉电不擦除,FPGA掉电一般都会擦除,除了个别厂家的以外

网友:
学习了!

似乎CPLD的规模没有FPGA的大!感觉CPLD用起来要简单些!总之上个学期感觉挺容易就把CPLD用了一次,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FPGA的使用!

网友:
CPLD                      FPGA

内部结构    Product-term        Look-up Table
程序存储    内部EEPROM         SRAM,外挂EEPROM
资源类型    组合电路资源丰富   触发器资源丰富
集成度       低                            高
使用场合    完成控制逻辑          能完成比较复杂的算法
速度           慢                           快
其他资源    -                           EAB,锁相环
保密性       可加密                    一般不能保密

网友:
6楼的回答还是比较详细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