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ence ic610和mmsim61安装问题

楼主(2008-09-21):
软件装完后,出现这种情况,貌似license好使,但运行icfb时,就是出现command not found,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3-08-30):
不想挖坟,只是,问下,这边没人愿意回答啊???
我的是,mmsim61安装完3个cd之后提示安装cd1,然后又安装了一次ic610的5张CD…………
怎么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