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odelsim突然不能用了,怎么弄都不行啊!

楼主(2008-09-21):
我用的是modelsim se 6.1d,可是昨天突然不能用了 ,提示是:系统时间被改回,无法继续,然后下一个提示是找不到license!
我用了以下四种方法: 1. 将时间往前或者往后改 ,不行!
2. 重新安装软件,再用原来的license,提示不变!
3. 重新安装软件,再用另外找的license,还是不行!
4. 重新安装系统,重新安装软件,还是不行!

我快崩溃了,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现在网络上很多的。

网友:
系统环境变量是不是动了?

网友:
4. 重新安装系统,重新安装软件,还是不行!

为什么?现象相同吗?这个确实没法理解了。
如果解决了,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我最后没有换版本,因为没有找到1
但是找到了一个破解软件,并吧时间改到2018年之后才可以勉强用1
唉,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