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zavi 的模拟CMOS 集成电路设计第43页关于跨导的解释很不理解啊

楼主(2008-09-22):
遇到个问题

在饱和区,gm=。。。。。。跨导开始增加。
在线性区,gm=。。。。。。gm开始下降。

应该是

在饱和区,gm=。。。。。。跨导开始下降。

在线性区,gm=。。。。。。gm开始增加。

才对吧

网友:
看图(b)
VTH到VIN1是饱和区,
大于VIN1   是线形区.
如何将增益最大呢,那就是将管子偏置在饱和区的边缘VIN1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哈哈。同意上面的哈

网友:
一楼正解,先进入饱和区,再进入线性区。

网友:
一楼对啊

网友: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网友(2011-02-23):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