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SIGMA-DELTA ADC的CMRR?

楼主(2008-09-22):
参数手册中有ADC的CMRR指标,SIGMA-DELTA ADC是采用开关容模式,如何仿真该ADC的CMRR?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08-29):
请问lz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我也正有此问,谢谢啦

网友:
1. apply common-mode positive input and negative input with the same sine wave( for example 1mv 1khz)
and calculate modulator or converter digital output FFT 1khz power

2. apply a differential input at input nodes sine wave( for example 1mv 1khz) and calculate modulator or converter digital output FFT 1khz power

the CMRR is Power2 / Power1

网友(2012-03-19):
回复 网友A:

    thx hugodarwin
and what about psrr?how to simulate it?

网友:
1. apply dc to input node and apply  dc-rail input with sine wave( for example 100mv 1khz)
to vdd node and calculate modulator or converter digital output FFT 1khz power

2. apply a differential input at input nodes sine wave( for example 100mv 1khz) and calculate modulator or converter digital output FFT 1khz power

the PSRR is Power2 / Power1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x for reply castrader~!

网友:
不仿真mc,有失配吗?仿出来也没意义。

网友(2012-08-13):
是啊,没有失配cmrr、psrr会暴高的?要怎么才能去逼近真实情况呢?

网友(2020-04-27):
which answer is 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