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突然不能不能打开工程了

楼主(2008-09-22):
ISE 在点击  open object 项时,自动关闭.期待高手的解答!  thank u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赐教

网友:
重新建一个工程

楼主:
是点file 里的open object  后就自动关闭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recreat project,and reload files you need..........................

网友:
经常遇到,重建工程吧。

网友(2008-12-26):
XILINX工具在英文操作系统中BUG会少很多...你可以把区域改成别的地方试试...
再就是安装最新的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