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偏置电路

楼主(2008-09-22):
想请教一下各位是如何做运放的偏置电路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规则
或者有没有那个文献讲过

网友A:
這個!!  教科書都有教!!  這是最基本的!!
建議:
1. 先假設運放所需要的 bias voltage or current!
2. 這些 Bias 都可以用的時候  再設計 bias circuits!
3. 看別人的設計電路! 如 revise engine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教科書都有教!!  這是最基本的!!
建議:
1. 先假設運放所需要的 bias voltage or current!
2. 這些 Bias 都可以用的時候  再設計 bias circuits!
3. 看別人的設計電路! 如 revise engineer!!

这个....
我查了razavid allen paul.g
都没有啊

网友:
2楼说得没错,就这些

网友:
有关偏置和带隙,请看以下资料:

网友B:
楼主应该再多看点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再多看点书

呵呵,确实在学习中
只看过razavid,140
而且理解的不是很深刻
只是里面都没怎么说偏置的问题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这些东西
特别是自启动 感觉挺麻烦的
功耗 速度 面积 是否用电容 稳定  一大堆问题

网友D:
我想楼主问不是如何得到一个ireference,而是通过这个ireference得到运放各个偏置点的偏置电压吧,呵呵。这个就需要进行计算,算出一个大致的值,然后通过利用你的ireference去建立一些结构,比如一些二极管连接的结构或者再加一些电阻等支路来获取你的偏置点,在进行仿真调试即可,这就比较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楼主问不是如何得到一个ireference,而是通过这个ireference得到运放各个偏置点的偏置电压吧,呵呵。这个就需要进行计算,算出一个大致的值,然后通过利用你的ireference去建立一些结构,比如一些二极管连接的结 ...

呵呵,我想问的就是这个

网友:
我觉得还是多看书,多看文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但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这些东西
特别是自启动 感觉挺麻烦的
功耗 速度 面积 是否用电容 稳定  一大堆问题

可否分享一下~~如何模擬自啟動電路??

感恩ㄟ!!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期望得到一些资料

网友:
最近我也在做pipeline ADC中一个运放的偏置电路。书本上都说用电流来做偏置,可是我就是镜像不过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最后没办法就用电压的偏置了,总共需要四个偏置点,不过现在只搞定了三个,不知道各位做偏置电路时考虑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还有我做的是fold_cascode的运放,欢迎找我讨论,QQ:249982081

网友:
镜像的mos管需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2008-12-26):
我是来听讲解的,LZ继续讲

网友:
相信很多人都是心里明白但是讲不清楚,做Bias其实很简单,基本原理就是电流镜,我的做法是一开始就把运放主体和bias都搭建出来,运放主体部分管子的大小刚好是bias的M倍(即主体部分管子的W/L和bias的相应管子的W/L是相同的,只需要调节运放主体部分管子的M值--Multiple,就可以了),对于不同结构的运放,如telescopic,folded-cascode等,有比较经典且应用广泛的bias结构,楼主可以查看相关paper,一般直接采用就ok。我这么说也是一个很笼统的介绍,这个东西要想说清楚还真不容易,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要考虑和注意的,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做过的人,当面给你演示讲解,保证你明白,开窍就是一霎那的事情,哈哈。

网友:
偏置确实是件很麻烦但是很关键的事情,还是从理想电流电压源出发,最后再考虑如何实现吧

网友(2009-12-20):
非常感谢 没见到过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资料吗?你在火星什么?

网友:
通过外灌电流或者带隙基准与电阻产生一个电流,然后通过电流镜镜像,产生运放各路所用电流。

网友:
ls的正解!

网友(2010-08-02):
现在都找不到会的人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些paper吧,有的书上讲的很粗略的~~

网友:
相信很多人都是心里明白但是讲不清楚,做Bias其实很简单,基本原理就是电流镜,我的做法是一开始就把运放主体和bias都搭建出来,运放主体部分管子的大小刚好是bias的M倍(即主体部分管子的W/L和bias的相应管子的W/L是 ...
引用 网友F:

嗯,这个比较好。。。

网友:
现在都找不到会的人
引用 网友G:

你周围的人太少。。。。。

网友(2010-09-24):
资料带走

网友(2017-05-31):
共同学习一个!

网友(2017-11-30):
bias电路其实水不浅。。。

网友(2018-12-03):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启动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D:
我想楼主问不是如何得到一个ireference,而是通过这个ireference得到运放各个偏置点的偏置电压吧,呵呵。这 ...

确实,这个地方困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