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的IMMR地址和片选地址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8-09-22):
我看人家的:
IMMR=0xFF000000
FLASH的CS0地址是:0xFFE00000-0xFFFFFFFF,
SDRAM的CS1地址是:0-0x00FFFFFF,

小弟不熟PowerPC,不知这么来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
请问一下,你在做什么呢,u-boot移植?
希望交流一下

网友:
如下

IMMR=0xFF000000
FLASH的CS0地址是:0xFFE00000-0xFFFFFFFF,
SDRAM的CS1地址是:0-0x00FFFFFF,

CS0,CS1是由其内部BR寄存器的bit0 downto bit 16决定的,
BR寄存器位于CPU内部,地址为基址加上偏移,IMMR就是这个基址。详细的可以参考8260资料的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