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smc0.35的pdk,有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8-09-22):
我用这个PDK画电路图,改MOS管属性的时候,设置完MULITYPLIERS=2,可是跑仿真的时候,M还是等于1,这是怎么回事?

比如要设置w=20u,M=3的MOS管,怎么设是对的.

网友(2009-12-28):
可能只能改FINGERS,因为画图时调出来的版图只能是fingers,不可能是并排多少跟管子

网友:
估计是安装问题

网友(2011-04-01):
有些时候是PDK的问题,再设一下有可能就好!

网友:
都有哪些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