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 Pump 之输出电容的疑虑

楼主(2008-09-23):
最近在看Charge Pump Circuit Design一书时发觉有个问题,第44页关于输出电容,书中提到为了调节负载而增加Cout,如此其给出的Vout=2Vin(C/C+Cout),如此的话,若Cout比较大时岂不是失去Pump的效果了?个人觉得Cout主要是输出储能用的,使Vout平稳如DC,只是Cout*Rload会影响Vout的RMS值吧。请大虾解惑下~

截图

截图

网友:
我之愚见

最后的负载电容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等效为寄生的还是加入的无源器件,它的作用确实是储能用的,用来产生输出电压。从PUMP的公式看出,当负载电容远远大于充电电容时,输出电压接近于2*Vdd,有文波是因为R*C的放电因素。当然理解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开关的频率,频率越高文波越小。我们知道当负载电容大于C时,输出的电容就会小于VDD(从公式看出),但是我个疑问,公式计算时候,用的是电荷守恒定律。可是,我们该如何定义C和Cout两边的电压高低和正负啊,因为,|Vout-Vdd|*C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的,迷茫中,不吝赐教!!

网友(2009-01-13):
不论Cout的大小为多少,Vout都为2*VDD。增加Cout,即增加储能,在相同的时钟下,可以承受更大的负载电流Iload,保证纹波。即所谓调节负载

网友(2009-06-06):
igh Efficiency 1.5X Fractional Charge Pump
for White LED Applications

网友(2010-03-15):
輸出電容可以想成是一個水庫,水庫越大,要儲滿水位的時間就越長,代表暫態時間越長,但是最終還是會到達一定的水位(假如抽水沒有太大的時候),水庫越大,則水位變化越不明顯,但表漣波會比較小,用這樣去想的話會比較容易瞭解。

网友:
可以这样的定量分析
C and Cout are two resitor .the resistance is 1/sC and 1/sCout。
Vout= 2*vin *(1/sCout)/[(1/sC )+1/sCout]
the formula is correct.

网友(2019-02-18):
Cout是一个储存电荷的,在一个周期内根据电荷守恒会有一部分电荷分享的Cout上,同时根据这个公式有对应的电压,但下一个周期C上的电荷会被充到想要的目标值,再对Cout进行分享,这种通过不断的周期变化最终Vout会是想要的结果,Cout越大,同样负载的影响就小(个人理解)

网友:
牛逼,1多年的帖子了。。。还有人看,看了还能用。。

网友(2019-03-24):
近日也在思索此問題,若須數學驗證,可以參考附件。

A DC-DC Charge Pump Based on Voltage Doublers.pdf

二手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