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如何自动识别模拟和数字信号?

楼主(2008-09-23):
问题:如何在射频前端(或基带处理)部分自动识别FM模拟调制信号和4FSK数字调制信号?

接收机频段为136~876MHz,可工作在数模兼容模式。模拟采用FM调频方式,数字采用4FSK调制方式。
接收信号经下变频至73.35MHz中频,再送到DSP Core或FPGA解调。
识别时间越快越好,希望可以做到10ms以内。
我想知道业界是否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或者相关的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大家帮帮忙,火星人先谢各位了!

网友:
不是做这方面的,不懂哈,请能人来解答,帮顶一个了

网友A:
^_^, 不知道业界具体做这个用什么算法, 有的只是当年教科书的一点点皮毛知识。
无论FM调制还是4FSK调制的信号, 下变频/ADC之后都变成了离散的便于用数字方法处理的信号

当年, FM信号的解调是接受端乘以一个同步载波, 然后后加LPF恢复基带信号;4FSK的解调分4路, 分别乘以各个载频, 然后过LPF和积分器, 最后是判决。
我猜基本的数字算法无非是把上面的模拟解调算法用数字方法实现。

一点点个人看法, 具体没做过, ^_^,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_^, 不知道业界具体做这个用什么算法, 有的只是当年教科书的一点点皮毛知识。
无论FM调制还是4FSK调制的信号, 下变频/ADC之后都变成了离散的便于用数字方法处理的信号

当年, FM信号的解调是接受端乘以一个同 ...

谢谢你的意见。我的问题是如何自动识别模拟和数字信号,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数字信号同步侦中加入标志位,
当接收到信号后,以“载波检测”和“标志位识别”作为判断条件,两者皆满足时判断为数字信号,则打开
数字音频通道;如果只检测到载波,检测不到标志位,则判断为模拟信号(模拟信号不带任何信令),打开
模拟音频通道。我不知道这样做可靠性有多高,如果错判会引起通道打开延时,模拟语音前面部分会丢失。
不知道业界有无成熟处理方案。

网友B:
你是指 73M 內  同時包  digital 的資料  和 analog 的 fm 信號嗎  ??  以前學過是   台灣的 fm  有 125KHZ 頻寬  但是 會 插入一個  資料 (現在是給類似 tmc  查交通 天氣 附加的 channel)   . 但是 有些做法是 分開 filter  .. 如 73.1M  ->  歌曲     73.5M  是 資料    .  兩者可同時 使用    . 但是 還有另種方式 是 共用 73M   但是 資料調變有些 ofdm 正交調變 技巧???   還是甚麼 忘了 .. 總之  如同 有個  radio signal   73M ,   是同時有  fm + am  . 以使用 fm  可抓出  frequency 變畫  而同時使用 am  判斷振幅  一樣能抓出 am 信號 .  所以  你的問題可能是  FM  +  4Fs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 73M 內  同時包  digital 的資料  和 analog 的 fm 信號嗎  ??  以前學過是   台灣的 fm  有 125KHZ 頻寬  但是 會 插入一個  資料 (現在是給類似 tmc  查交通 天氣 附加的 channel)   . 但是 有些做法是 分開 ...

谢谢,调制信号不是模拟数字同时调制。而是这个接收机是数模兼容的,可以解调模拟FM信号,也可以解调4FSK数字信号。

无论接收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会下变频为73.35MHz中频信号,然后经过DSP处理,只是模拟和数字信号被处理

的方式不同,可以参考上面的图片。现在关键是如何自动识别接收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识别以后只开通一条音频

通路,关闭另外一条通路。

网友C:
作过的东西涉及到FM和GFSK,只能说可以讨论讨论,希望能给你提个醒啥的,

我觉得首先考虑通过检测是否是数字调制的信号的方向,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数字调制的东西也许一样能在FM通道解个东西出来,
所以不能在FM里做判断.

其次,既然你的数字调制信号里有信号同步侦,那可以用这个信号同步侦做检测
依据呀!GFSK的同步信号是一串01010101,我想FM里是不会出这个序列的,
所以没必要另加标志位吧?不知道ASK的信号同步侦是啥格式?

更进一步,GFSK的应用部分一般会有个地址匹配,16位,相当于你说的标志位吧,
所以,你要觉得不安全,那就多用几位标志位啦,

最后,你可以仿真一下,看BER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过的东西涉及到FM和GFSK,只能说可以讨论讨论,希望能给你提个醒啥的,

我觉得首先考虑通过检测是否是数字调制的信号的方向,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数字调制的东西也许一样能在FM通道解个东西出来,
所以不能在FM里做 ...

谢谢兄弟的意见。
检测数字信号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但是单纯地只检测数字同步帧弊病也不少,比如:
如果我要达到0.01%的BER,可能要检测3~4个同步帧或者标志位才能实现,特别是弱信号接收时,
一个帧是30ms,这样延时有可能超过100ms,大概等于正常语速一个字的时间长度。
如果接收的是模拟信号,接收机在100ms(假设)内检测不到同步帧,将打开模拟语音通道,
关闭数字通道,这时模拟语音会掉字;如果模拟信号头还带有随路信令,则信令头也会丢失,
延长了模拟信令的解码时间。
反正目前我还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只是想跟坛子上的筒子们探讨一下,有好的建议或者做过成熟方案
的兄弟,麻烦指教一下,火星人再次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过的东西涉及到FM和GFSK,只能说可以讨论讨论,希望能给你提个醒啥的,

我觉得首先考虑通过检测是否是数字调制的信号的方向,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数字调制的东西也许一样能在FM通道解个东西出来,
所以不能在FM里做 ...

你现在的做法是模拟和数字通道一开始都关着,
充分判断是数字模拟后才打开一通道,所以模拟会丢东西,

这样如何?
只要一有载波,就打开模拟通道先,
判断数字模拟放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