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应?

楼主(2008-09-23):
我在读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 从http://chris.spear.net/systemverilog/#Examples, 下载的Utopia example。 我没有VCS。 想用questa, 但是编译不通。
** Erro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dsun/My Documents/fpga/svfor_veri/utopia/scoreboard.sv(82): (vlog-7027) Hierarchical reference ('top.squat.lut.Mem') not allowed from within a package.
** Erro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dsun/My Documents/fpga/svfor_veri/utopia/environment.sv(86): (vlog-7027) Hierarchical reference ('top.squat.lut.read') not allowed from within a package.
请问是编译文题吗?例如文件次序。还是编译器和vcs不一样。
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0-03-30):
你好,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按照编译器报的错误,package 是不能进行分层引用。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

楼主:
最近由点忙,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去年有时间在学。 后来忙起来, 就放下了。非常高兴认识你。

网友:
修改下程序,就可以编译通过,并实现。
只是仿真时,有时正确,有事错误,很是诡异。
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

网友:
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0-07-29):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4-10-07):
回复 5# kenan007 怎么解决的呀?求大神指教,很急,谢谢了

网友:
有木有好心人把解决方法共享一下,我这里实在是没有VCS,只能用ModelSim6.5,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求解决。** Error: scoreboard.sv(60): (vlog-7027) Hierarchical reference ('top.squat.lut.read') not allowed from within a package.
** Error: D:/Program Files/yangshuang/modeltech_6.5/myproject/11-01.Example/environment.sv(86): (vlog-7027) Hierarchical reference ('top.squat.lut.read') not allowed from within a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