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做系统仿真

楼主(2008-09-23):
最近做个ADC,建议用matlab做系统的仿真,以方便初步确定系统参数,
但是我之前没怎么用过matlab,matlab的高手能否给点建议,谢谢先

网友:
Mixsignal Baker,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It is o.k.
it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focus yourself on design.
that is more important for your life

网友:
从头学习吧,没有捷径

网友:
推荐一下matlab中的simulink.

网友(2008-11-02):
这里怎么什么都有啊?

网友(2010-04-18):
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