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DC达人个问题大家个问题

楼主(2008-09-23):
我用windows环境下的DC_shell跑综合,脚本应该没有问题,可总是出现这样的error:

Error: 'DFF'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design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design_name (UID-13)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DFF'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ollection (SEL-005)

后来在脚本里加了uniquify语句,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多谢了!!!

网友:
Error: 'DFF'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design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design_name

网友(2013-11-21):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有解决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full_file_name:design_name
full_file_name没指定。是否工具运行目录或者design读取的目录使用了中文字符,工具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