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传输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如果反馈有很多器件,比如说有电容(感)、电阻串并联,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写出系统的传输函数,并且误差较小?

楼主:
顶一下,期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期望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写出传递数比较难吧,能快速看出极零点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CL & KVL ,哈哈

说的没错了,不过在这种电路中电容的电阻为1/CS,电感的电阻为LS,在利用KCL和KVL就可以直接的得到传递函数

网友(2008-10-28):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错了,不过在这种电路中电容的电阻为1/CS,电感的电阻为LS,在利用KCL和KVL就可以直接的得到传递函数

拜一下这位高人,电路中超过3个独立电容或电感我就不会再用KVL KCL了

网友(2010-01-23):
学到了 。。感谢各位高人

网友:
其实,我这样尝试过:
1.根据节点电压法列出几个方程式
2.在matlab中利用“符号数学”可以得到方程式的解析式、传输函数、零极点····
但是,matlab的符号计算得到的闭合符号表达式常常很复杂,看起来也不直观,而且因为仅仅是数学计算结果,物理意义不明确,这大大降低了他的价值。

注:matlab符号数学计算符号表达式,而不是数值解。

网友:
1. 首先要确定是否一定需要得到系统函数。如果仅仅是极、零点的分析,可以用拉扎维的方法简单得出。
2. 如果只是想通过写出系统函数,得到理论方面的支持,建议用数学工具如matlab。
3. 对于正溃通路和反馈通路可以分开的系统,可以通过开环来分析闭环:H(S)=A(S)/[1+A(S)*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