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

楼主(2008-09-24):
我的电路原理如图所示。ref是内部基准,约1.2V,Vtest是外接pin脚,R1是外接电阻,在正常工作时,Vtest较特别敏感,当用表笔或者用手触摸Vtest脚时,就会关断镜像电流或产生振荡,如果在Vtest脚并电容,也会振荡。请问各位,我该怎样解决?

网友:
个人认为是加上负载电容的时候这个vtest的次极点过低,影响了稳定性。
建议仿真的时候加上合适的负载电容,再把运放的补偿加强些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能不能说详细一些?另外此电路对运放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网友:
OPA 的 phase margin 不足 .. 一般 opa  推不了大電容  當外接  電祖  還是 示波器 probe 上 12p  loading . 可能 pm 不足的會影發 振蕩  . 只能 換 opa會比較快 ,     或是 改電阻  改變外面 pole 位置  .

网友(2009-12-30):
我觉得这个电路如果ref的电压是稳定的,那么vtest应该更稳定才对,如果波动很大,可能是你的R1电阻接的太小了,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5#说的有道理,你的运放可能没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