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n18管还是n33管?

楼主(2008-09-24):
小弟用SMIC 0.18um工艺做运放,电源电压打算用3.3V,那么mos管是用n18、p18的,还是n33、p33的?用n18和p18会出错么?

请前辈们不惜赐教

网友:
查查两种管子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当然33了,n18工作在1.8v附近。

网友:
不是这么说吧,如果你的1.8v mos可以承受3.3v的电压,那么就可以在3.3v下工作。
所以,主要看耐压,查一下model file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用SMIC 0.18um工艺做运放,电源电压打算用3.3V,那么mos管是用n18、p18的,还是n33、p33的?用n18和p18会出错么?

请前辈们不惜赐教

V=3.3V,那么使用范围一般3。0V~3。6V
1.8V的管子耐压范围肯定不行,1。8V的耐到2。5V最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啊,刚才又问了下老师,得到的答案是3.3V的电源,就要调用n33的管子,跟各位前辈的回答是一样的谢谢啦

网友A:
为什么这么死板呢

你完全可以在关键的信号通路上使用18的管子来提高速度

比如你做一个套筒的放大器,P管输入,上面3个p18,下面2个n18,这5个管子基本都没有耐压问题。只是在电路上电的时候要适当的保护一下

网友:
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原来有学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死板呢

你完全可以在关键的信号通路上使用18的管子来提高速度

比如你做一个套筒的放大器,P管输入,上面3个p18,下面2个n18,这5个管子基本都没有耐压问题。只是在电路上电的时候要适当的保护一下

相同尺寸下似乎是18的管子比33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尺寸下似乎是18的管子比33的慢

不会吧,18的管子不应该比33的慢啊。

网友:
相同尺寸条件下应该18的管子寄生电容更大、gm更小
提高gate耐压值一般增加tox厚度,tox越小对应的cox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死板呢

你完全可以在关键的信号通路上使用18的管子来提高速度

比如你做一个套筒的放大器,P管输入,上面3个p18,下面2个n18,这5个管子基本都没有耐压问题。只是在电路上电的时候要适当的保护一下

似乎很危险,特别是p管的VBD有可能超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