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delsim仿真问题!卡住老半天了!

楼主(2008-09-24):
请教一个问题!卡住我老半天了呵呵 !我参考书上写了一段比较器及其测试文件,结果波形始终不能出来 。
程序、:
module compare8 (equal,a,b);
input[7:0] a,b;
output equal;
reg equal;
[email=always@(a]always@(a[/email] or b)
if(a==b)
equal=1;
else equal=0;
endmodule
/////////////////////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compare8.v"
module test ;
    reg[7:0] a,b;
    wire equal1;
   initial
   begin
       a=0;
       b=0;
       #100 a=0;b=1;
       #100 a=1;b=0;
       #100 a=1;b=1;
       #100 a=0;b=0;
       #100 $stop;
   end
   compare8 m(.a(a),.b(b),.equal(equal1));
endmodule
对test启动仿真后 objects里面什么都没有,波形也不知道怎么看 。
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程序没什么问题。
其次建议学习一下仿真器的使用,可能是没找到地方。
如果还不行,在initial后加上一句:
# 1000;

仿真器开始一段可能不正常。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optimization options...”设置是否为“apply full visibility to all modules”.改后,再sumilation一下,另外,可以看运行结果啊
在你的“test.v”
中加入:
   [email=always@(a]always@(a[/email] or b)
   begin
   $display($time,"equal1=%d",equal1);
   end
进行观察。

网友:
好文章

主营:各类铝合金箱本厂有着全套的金加工机械设备 , 完善的管理体制,能为客户订做各种特殊要求、特殊规格的铝箱铝合金工具箱、仪器仪表箱、电器备箱、航空运输箱、产品展示箱、电脑操作箱、医疗器材箱、道具箱、银行运钞箱、化妆箱、产品周转箱、包装箱等等。并可根据要求为箱子印字。铝箱

上海东皇法兰锻造有限公司是中国机械制造业的中型企业,主导产品有.,法兰 ,风力发电机组法兰,管板,锻件.环件,齿圈,回转支承圈,阀体等.

上海贝里亚粉碎机设备有限公司,粉碎机 ,和混合机的专业生产厂,本厂专业生产制药机械、化工机械、食品机械,是集研制、开发、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机械制造厂家。主要产品有:粉碎系列、混合系列、制粒系列、筛粉系列、干燥系列、除尘系列等多种系列产品。

上海义谷卷帘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生产,卷帘门、电动收缩门、车库门工业滑升门、高档型材卷帘门、不锈钢自动感应门、不锈钢扶手、旗杆、 铁艺、特种钢门、挡车器等产品的现代企业。

The main scope of business: exports of used crane ,Tadano Kato truck cranes ,exports of used excavators, Komatsu (KOMATSU) Hitachi (HITACHI) Carter (CAT) Sumitomo (SUMITOMo), Kato (KATO) Volvo (Volvo) Daewoo (dAEWOO)

网友:
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应该是你的系统环境没有设置对,或是的软件设置不对,或是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下面是我根据程序仿真的图形。
不好意思,没有复制成,所以在附件中了。

楼主:
谢谢帮忙解答!已经OK了。非常高兴呵呵!

网友(2012-06-13):
回复 网友A:

朋友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是一个刚学verilog的菜鸟,今天按书上写了一段小程序,编译没问题,仿真时卡住了半天,modelsim的反应变得很慢,等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只能关掉,试了好几次了。我用的是10.1a的破解版本,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