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场放,功放区别

楼主(2008-09-25):
大家平时总是在讲放大器的种类,运放,场放,功放,有什么区别?
谢谢了!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
运放:主要用于电压放大,频率较低(但是目前的高速运放也可以用于射频功率放大器
场放:主要用于低噪声放大
功放:功率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