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匹配的级联系统?

楼主(2008-09-25):
请问:
如果在级联系统中,后级与前级阻抗不匹配,级联的IP3和NF应该怎样计算?
例如LNA和MIXER,现在的做法一般都不匹配。如果源阻抗为50欧,LNA输出阻抗为1K,LNA的增益为15dB,LNA IIP3为3dBm,MIXER输入阻抗为2K,MIXER的IIP3为-5dBm,那么整个级联系统的IIP3是多少呢?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等待学习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请教

网友:
由于部分条件不明确,这样先作一些假设。
假设LNA输入阻抗50ohm匹配,LNA的空载电压增益为15dB。
1/(IIP3_total)^2=1/(IIP3_LNA)^2+(AV_LNA)^2*(2K/(1K+2K))^2/(IIP3_Mixer)^2
由于Mixer的IIP3太差,简单近似IIP3_total=-5-(15-20log(2/3))=-16.5dBm

由于IIP3_Mixer太小,IIP3_total受到Mixer的限制。如果Mixer与LNA相当的话,IIP_Mixer至少需要为14.5dBm.

zwtang
2009/9/26

楼主:
谢谢zwtang。
再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知道LNA的空载电压增益?和带负载的电压增益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呢?您公式里的AV_LNA是否就是这个空载电压增益?

网友:
IIP3与匹配无关,级联的负载效应需要考虑。
AV_LNA是空载电压增益。

楼主:
为什么说IIP3和级间匹配无关呢?
从直观上理解,对于同样功率的输入信号,如果级间匹配,前级信号能量到达后级的就大,容易造成后级的线性度变差,整个系统IIP3变差;相反,如果级间不匹配,到达后级能量很小,IIP3也变好。
请zwtang指教。谢谢!

楼主:
另外,就是应该用有载增益或是无载增益的问题,希望zwtang也能解释我的疑惑。不胜感激。

网友:
对于CMOS集成射频接收机,LNA的输入需要50ohm匹配,Mixer,LPF,VGA等电路都不需要匹配..
Mixer的输入端通常是MOS管的栅极,输入阻抗很大,LNA与Mixer的级联系数为1.
如果Mixer的输入端故意并列一个电阻的话,级联系数减小,比如例子级联系数为2/3,这样信号的增益也降低了,对噪声系数NF不利。

网友(2012-08-16):
好帖不能沉,顶一个

网友:
偶是做PA的,额

网友(2018-08-19):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驱动mixer的栅极不需要做阻抗匹配,不匹配的话能量不就反射回来了吗

网友:
建立几个专业微信群,需要加入微信群,请加我的微信zwtang15601655633为好友。

zwtang
2018/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