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试题

楼主(2008-09-25):
(图片)

网友:
it is very difficult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2倍vin,如果理想的话
实际中可能略小于2
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如果右边接VIN2 那不就是电压相加的2倍,电路是没什么实用价值,纯粹考电路直观

楼主:
你的那个2VIN应该有个前提吧 就是每一路的电流都为I 才行,
不然那个VIN+VGSP-VGSN不等于VIN。

网友:
对于左侧的电路, 流过100K那个电阻上的电流是(Vin+Vsgp1-Vgsn1)/100, 对于右侧的电路, 流过100K那个电阻上的电流是(Vsgp2-Vgsn2)/100, 因此流过200K那个电阻的电流是(Vin+Vsgp1-Vgsn1)/100-(Vsgp2-Vgsn2)/100, Vsgp1=Vsgp2, 如果Vgsn1=Vgsn2, 那结果就是2*Vin, 但流过左侧NMOS管的电流显然比流过右侧NMOS管的电流大, 那么Vgsn1>Vgsn2, 所以结果会小于2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2倍vin,如果理想的话
实际中可能略小于2
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这个电路图是一个V/I转换电路的一个修改版本,右半部分电路是为了消除左半部分的恒流电压项以及用match的方法消除左半部分工艺误差,输出等于Vout=K*Vin
Vout=100k//rds*[Vgs*gm'-gm'*(Vin+Vgs)]=100k//rds*(gm'*Vin)
gm'=gm/(1+gm*100k)

网友:
很巧妙的电路啊

网友:
最左边NMOS和最右边NMOS的栅极电压差为Vin,把之看为小信号delta(V),则delta(I)=delta(V)*Gm=Vin*Gm,Gm=gmn/(1+gmn*100k),delta(I)就是流过中间两个PMOS的电流,则Vout= delta(I)*200k=200k*Vin*gmn/(1+gmn*100k),大家可以试算一下,gmn*100k要比1大一个数量级,所Vout约等于200k*Vin*gmn/gmn*100k=2Vin.

当然,实际上Vout要微小于2Vin的.

网友(2008-10-26):
对了
我在笔试中也遇到了,当时就觉得很熟,原来是这个题
唉~~~~~~~~~~

网友(2009-08-13):
研究一下

网友:
表面一下子就能算出2*VIN,跟楼上帅哥suqiang0303一样。具体看的话楼上有个帅哥说的消除匹配还是值得细线体会

网友:
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电路

网友:
这电路还是很基础,查查资料再来说

网友:
请教请教

为什么Gm=gmn/(1+gmn*100k)? ,谢谢

网友:
顶起,继续请教。

请问哪位能解释一下Gm?

网友(2011-05-24):
请问哪位能解释一下Gm?
引用 网友B:

    很多书上关于源随器的特性,都会找到相关推论的。

网友:
对于左侧的电路, 流过100K那个电阻上的电流是(Vin+Vsgp1-Vgsn1)/100, 对于右侧的电路, 流过100K那个电阻上的 ...
引用 网友C:

     同意,分析得很清楚哈

网友:
在理想情况下v0近似等于2vi/(1+1/2*10e6*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