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PCIe硬核

楼主(2008-09-26):
Xilinx PCIe硬核中的用户接口的接收交易接口信号中有一堆用于流控的信号:trn_rfc_ph_av[7:0], trn_rfc_pd_av[11:0], trn_rfc_nph_av[7:0], trn_rfc_npd_av[11:0], 按手册上的解释分别是Receive Posted Header/Posted Data/Non-Posted Header/Non-Posted Data Flow Control Credits Available: The number of XXX Header/Data FC credits available to the remote link partner. 看字面解释好象是说本地PCIe端点的剩余Credit, 而不是远端结点的剩余Credit。

但是从流控的角度而言应该是远端结点的剩余Credit似乎更合理,这样本地发送端用户接口可以根据这个值来决定是否发起下一个交易。
如果手册的解释没错,那么,应该怎样用这些信号呢?

楼主:
都是些什么啊? 强烈要求斑主清理门户!

网友(2010-10-25):
本人近期也在做V5的pcie,对于流控制本人的理解是:xilinx pcie核只提供相对流控制的功能,用户逻辑只能直接控制核内部的流量,也就是只能通过**AV口控制核发出去的流量使同一时刻在位于发送缓冲区里的TLP包不超过8个,但对于核接受的TLP包如CPLD等,要通过用户添加相应附加逻辑才能控制流量..

网友:
加我QQ 676318066 交流PCIE

网友(2011-01-24):
过来学习下,不过研究的是altera的

网友:
要注意credit是两边的,这边要告诉remote端这边还能接收多少frame,还要知道对方还能接收多少frame,所以有两个credit.

网友(2018-02-06):
怎么都是水啊

网友(2018-05-01):
同问,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