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il to rail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想问一下,对于rail to rail运放一般的paper里将的都是恒定的跨导,但是我看到一本书里曾经用恒定增益的运放引入到恒定的跨导的运放,想问一下,对于rail to rail运放的目的是恒定增益还是恒定的跨导?是不是恒定的跨导在输出电流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是恒定增益了?一直不明白,想问一下,希望有人回复一下啊,非常感谢了

网友A:
是恒定gm,因为这个参数和带宽,噪声,thd,snr 等有很大的关系。rail to rail应用在信号变化幅度很大的情况下,对于信号处理电路来说,BW,noise, thd,snr等都和gm有关系,系统一般都是闭环应用的,所以对于开环增益的变化应该不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恒定gm,因为这个参数和带宽,噪声,thd,snr 等有很大的关系。rail to rail应用在信号变化幅度很大的情况下,对于信号处理电路来说,BW,noise, thd,snr等都和gm有关系,系统一般都是闭环应用的,所以对于开环增益的 ...

非常感谢wll0411你的回复,的却应该说是恒定GM才能解释清楚,不过真的不明白在:
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这本书的P112页,在总的说宽摆幅差分运放:要求恒定的增益下,直接引入恒定的GM差分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