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准电路中PPM的计算?

楼主(2008-09-26):
很想问一下,在基准电路中或是其他的电路都会用PPM算基准的温度特性,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基准的温度曲线,求PPM是是不是整个温度范围内基准的变化量除以整个温度区间在除以准确的基准值,以前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可是最近我有看到一种算法:就是直接对温度曲线求导,用最大的斜率除以准确的基准值,我觉得这两种方法好像都可以解释,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加科学,哪一种是我们通用的方法了,一直很受困扰,希望有路过的人回复我啊,非常感谢了!

网友:
ms前者更常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也看到前种方法用的很多,但我觉得后面那种方法更有理由,也就是直接求出最大的PPM,而前面的觉得是求出的平均的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也看到前种方法用的很多,但我觉得后面那种方法更有理由,也就是直接求出最大的PPM,而前面的觉得是求出的平均的ppm

实际使用就是看整个温度范围的变化,前者更实用!

网友A:
产品实测也用前面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实测也用前面的办法

很感谢你再次回复我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Vref的变化量除以Vref,再除以温度范围

网友(2009-04-18):
前面的更简单些,不过觉得后面的更有说服力

网友(2010-04-20):
前者常用

网友:
觉得后面一种才能体现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