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守恒定律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关于电荷守恒定律有个疑问,譬如附件的电路,当V1变化为V2时考虑Vd的变化
1. (Vd1-V3)*C2 + (Vd1-V1)*C1=(Vd2-V3)*C2 + (Vd2-V2)*C1
     ====〉Vd2-Vd1=C1(V2-V1)/(C1+C2)

2. (Vd1-V3)*C2+(V1-Vd1)*C1=(Vd2-V3)*C2+(V2-Vd2)*C1
  ======〉V2-Vd1=C1(V1-V2)/(C2-C1)
以上两式何者为正确的呢?

example

example

楼主:
为什么第二个是错的?

网友(2009-08-22):
引用 楼主:
关于电荷守恒定律有个疑问,譬如附件的电路,当V1变化为V2时考虑Vd的变化
1. (Vd1-V3)*C2 + (Vd1-V1)*C1=(Vd2-V3)*C2 + (Vd2-V2)*C1
     ====〉Vd2-Vd1=C1(V2-V1)/(C1+C2)

2. (Vd1-V3)*C2+(V1-Vd1 ...

当v1变成v2的时候,相当于总的电荷发生了变化。
变化很简单: dQ = dV*C = (v2-v1)* C1*C2/(C1+C2)

网友:
看了都头晕

网友(2021-11-04):
第一个是对的,但是中间节点的上下两个极板上面带的是异种等量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