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压控振动器的线性度??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9-27):
各位大虾,最近小弟我在做压控振动器(vco),附件有我的电路图和多组仿真结果。我希望vcont在2伏到3伏变化,能有一个很好的线性度,可就是调不出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用PN接变容管的Kv线性度会比用MOS管好
还有,增大VCO的幅度可以提高线性度,但是缺点是会提高功耗,并且可能恶化相位噪声。

楼主:
实在是太感谢了 !有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你请教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