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环路参数设计优化问题

楼主(2008-09-27):
最近接触PLL,看了几遍国家半导体应用工程师介绍无源环路滤波器设计PLL方法,我使用里面的方法设计3阶无源环路滤波器,设计得到电阻都比较小,几十欧姆,但是我到www.national.com里面提供的设计软件,输入参数后例化出来的参数都有300欧姆左右。我想问是不是还有方法优化设计?
Fcomp = 1MHz (鉴相频率)
Fout_min = 90MHz   Fout_max = 120Mhz(输出频率范围)
Fc        =  5KHz(环路带宽)
相位裕量 = 50
Ic = 1mA

网友:
楼主的环路带宽也太窄了吧,一般取鉴相频率的1/10左右。
另外,相信每种工具或者公式算出来的都是可以用的,不相信可以用matlab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