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1T SRAM吗?

楼主(2008-09-28):
想了解下。有人使用过的讲讲好处和大概结构?

网友:
单管静态RAM
MoSys的1T-SRAM技术使用单晶体管单元即可完成以前6晶体管单元才能完成的高频数据访问及交换工作。因此1T-SRAM在Cube中的使用使得开发者们可以不再考虑以前6路晶体管SRAM的密度排布$$$,而且它还可以有效减少线路的复杂程度以及为此而使用嵌入式DRAM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花费。使用了1T-SRAM技术制造的存储器相比于传统的6路晶体管静态存储器其体积大大减小(仅为原来的1/9),出了更加高效与更小外,1T-SRAM还将更加省电,低能耗是它的又一优点。

百度上搜的,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看着介绍很诱人!!
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DRAM

网友:
那是假的,你看過電路就知道

网友(2010-11-02):
有电路吗?

网友(2021-12-23):
WIKI

1T-SRAM是由MoSys,Inc.推出的一種偽靜態隨機存取存儲器技術,該技術在嵌入式存儲器應用中為傳統的靜態隨機存取存儲器提供了高密度替代方案。Mosys使用單晶體管存儲單元(如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但用控制電路包圍位單元,使存儲器在功能上等同於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