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ray书上一句话的理解

楼主(2008-09-28):
Page50
"One of the key challenges in 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is designing high-quality analog circuits with a low transconductance-to-current ratio.”
MOS的gm/ID本来就比Bipolar的小,所以MOS驱动能力弱,还要更小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想,它的意思是不是说:为了得到同样的性能,通常mos的gm/Id比bipolar要大,所以,如果你想把gm/Id做小
是很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age50
"One of the key challenges in 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is designing high-quality analog circuits with a low transconductance-to-current ratio.”
MOS的gm/ID本来就比Bipolar的小,所以MOS驱动能 ...

英文理解不对,他的意思是用小的gm/Id设计高性能电路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