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维公式4.46推导求助

楼主(2008-09-28):
拉扎维CMOS书第124页公式4.46推导碰到问题,razavi要俺看4-15图推导差分对的差模增益(只计入gm的不对称).俺推出的怎么和书上不一样咧?求助坛上高手解答。我的方法是吧1/gm2和Rss并联作为M1的等效源电阻。

书上的:
我推出的:

楼主:
请高人帮忙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扎维CMOS书第124页公式4.46推导碰到问题,razavi要俺看4-15图推导差分对的差模增益(只计入gm的不对称).俺推出的怎么和书上不一样咧?求助坛上高手解答。我的方法是吧1/gm2和Rss并联作为M1的等效源电阻。

1034 ...

不是高手,手头没拉扎唯的书,纯画小信号模型算出来拉扎唯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扎维CMOS书第124页公式4.46推导碰到问题,razavi要俺看4-15图推导差分对的差模增益(只计入gm的不对称).俺推出的怎么和书上不一样咧?求助坛上高手解答。我的方法是吧1/gm2和Rss并联作为M1的等效源电阻。

1034 ...

另外你画小信号模型的话会发现m2原级看进去的电阻不是1/gm2
感觉看拉扎唯的书容易走火入魔,学习阶段还是先老实画小信号比较好。

楼主:
多谢回复     我是按照razavi的图4-15方法单边算再叠加,先把M2的栅极交流接地,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2吗?(如果忽略体效应的话)有点糊涂了,望再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A:
很容易推导错误,需要耐心点。
gm1=gm2时,增益必须为-gmRD才正确。

zwtang
2008/9/28

网友(2008-12-28):
你求解Vy/vin1时犯了个错误,因为输入到M2的源级的的并不是vin1,而是1/gm1 和Rss串联在Rss上的分压,所以你的结果不对,书上的是对的。

网友:
我来学习,公式确实难

网友:
要想熟练推导此题前提:

在gm1,gm2对称的情况下,不忽略尾电流输出阻抗RSS以及输入管ro,用直观+叠加法推倒差分信号增益为gm*(ro//RD)

网友:
我原来还自做主张地以为书上错了,今天在这里看到,重新回去推导一次,发现自己的浅薄了

网友(2009-10-13):
书上的是对的

网友:
拉扎维要你看~~~?你EMAIL过他?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eetop还真是卧虎藏龙…………
8# zwtang

网友:
曾经推导过,记得比较麻烦,很容易出错,不过书上的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
两种方法推导:
方法一
在运用半边电路的时候,原来的RSS值变为2*RSS,这样才能保持电流为0.5*ISS能力相同(P为虚地点,Vp不变)

方法二
除了RSS外,将上面所有的部分看做并联(所有端得电压都相同)
那么变为gm/2,RD变为RD/2,推导后都是可以的

网友:
两种方法推导:
方法一
在运用半边电路的时候,原来的RSS值变为2*RSS,这样才能保持电流为0.5*ISS能力相同(P为虚地点,Vp不变)

方法二
除了RSS外,将上面所有的部分看做并联(所有端得电压都相同)
那么变为 ...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算共模输入的电压增益了

网友:
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2,而是1/gm2*(gm2+1/RD)/gm2
受控电流源电流大小I=gm2*(Vout2-V_Rss), V_Rss为Rss两端电压。
而等效阻抗计算公式为:V_Rss/I,算出Vout2和V_Rss的比例,可以得到等效阻抗。

多谢回复     我是按照razavi的图4-15方法单边算再叠加,先把M2的栅极交流接地,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2吗?(如果忽略体效应的话)有点糊涂了,望再指点小弟一下
引用 楼主:

网友(2011-03-04):
回复 网友A:

    算得很详细,谢谢

网友(2012-11-20):
回复 网友A:

   欢迎加群 模拟cmos :238556404

网友(2013-08-22):
大神给力啊,赞

网友(2013-11-28):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久了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问题。。我理解你的思路是(Vout/Vp)*(Vp/Vin),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计算(Vout/Vp)时不需要考虑P点看上去的阻抗呢呢?谢谢!

网友:
考虑rds1和rds2后,推导会变得很复杂。由于是电阻负载,通常RD比rds小,所以可以rds忽略。
如果你想考虑rds的话,可以推导试试看。

zwtang
2013/11/2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推导的第二个式子怎么得到的,菜鸟刚学不太看得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突然发现你,是不是把第一个式子和第二个式子分母括号里面写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你第一个式子写的不对,第二个式子写的对,可是我知道是怎么得到的,我靠我晕了。

网友(2014-11-04):
回复 网友C:

   您好,过了这么久,不知您是否还记得这个问题。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2,而是1/gm2*(gm2+1/RD)/gm2,受控电流源电流大小,I=gm2*(Vout2-V_Rss), V_Rss为Rss两端电压,而等效阻抗计算公式为:V_Rss/I,算出Vout2和V_Rss的比例,可以得到等效阻抗。我不太理解,从源极看进去的电阻为什么是1/gm2*(gm2+1/RD)/gm2,等效阻抗计算公式为什么是V_Rss/I,这个不就是Rss的电阻吗?

网友(2015-05-22):
   正解啊!!看来是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
回复  imefox

   您好,过了这么久,不知您是否还记得这个问题。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2,而是1 ...
引用 网友D:

   画小信号等效电路图就可以看粗来

网友(2015-12-11):
谢谢大神分析,受益颇多!

网友(2017-07-18):
求助!Y点的增益怎么来的?有小信号图形么?

网友(2017-08-23):
回复 网友E:
根据(Vout/Vp)*(Vp/Vin)得到的。

网友:
我以前算过,今天再算一遍,结果确实和书上的一致。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推导错误,需要耐心点。
gm1=gm2时,增益必须为-gmRD才正确。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