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代码风格好吗?

楼主(2008-09-28):
大虾好:

我这样写代码好吗?

我经常需要保持某个寄存器的状态,所以这样写程序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xclk or negedge xreset_b)
    if(!xreset_b)
        write_working_fifo <= FIFO1;
    else if(write_trans_finish)
        write_working_fifo <= read_working_fifo;
    else
       write_working_fifo <= write_working_fifo;

这样做是不是会有锁存器被综合产生呢?
这样的代码风格好吗?
如果这样写不好,要实现我的用途,应该怎么写呢?

谢谢!大虾!!!

网友:
肯定没有锁存qi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综合一把呢

网友:
這樣的寫法沒有問題

网友:
个人觉的那样写没有错,其实跟下面的代码是等价的.

always @(posedege xclk or negedge xreset_b)
    if(!xreset_b)
        write_working_fifo <= FIFO1;
    else if(write_trans_finish)
        write_working_fifo <= read_working_fifo;

你的本意是不是:除了复位和trans_finish条件外的其他情况下,寄存器保持原值??如果是那样,最后一个else的条件分支写不写无所谓!

网友:
同意LS的,如果敏感列表里都写清楚了的话,后面不写else也能生成,因为else后面的动作是默认的。

感觉LZ问的很不清楚说...

楼主:
多谢大家回答,

我主要是担心如果不写else,判断条件不写全,可能会生成锁存器。

我自己综合一下看看,谢谢大家。

楼主:
总结

大家好,我综合了一下,无论有无最后的else语句都不会产生锁存器

对于时序电路,即使最后不加else语句,一般也不会产生锁存器。

但是对于组合逻辑电路,则必须保证else的完整,否则会生成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