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调制器问题

楼主(2008-09-28):
做HSPICE 瞬态仿真,有热噪声模型,器件的热噪声特性能不能在PDM码中显示出来,即做FFT变换后,分析频谱特性得到的频谱曲线是否包含热噪声的频谱? 忘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噪声分析是建立在小信号基础上的,所以只要不是小信号分析,就不包含电子噪声。
瞬态仿真只能用来看THD和量化噪声,至于电子噪声可以尝试pss+pnoise分析!

楼主:
多谢,那这个仿热噪声还真是很麻烦阿!

网友(2009-05-04):
什麼是pss+pnoise分析?謝謝大家

网友(2020-03-26):
仿热噪声 is not a easy 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