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这个LDO

楼主(2008-09-29):
用于LDO,要求输出电压3V,驱动电流50mA,请比较两者的优劣。
我觉得由于A驱动能力较弱,而B是PMOS输入,输出电压较低,可以满足较大的驱动电流,不知是否正确。其他的比较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两个LDO结构上是一样的,所以大的差异并没有。

我觉得差异来自于运放吧。一个是nmos输入的,一个是pmos输入的。也就是噪音,共模输入范围这些的差异。处于对LDO应用的考虑(输出范围),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
the psrr of a is higher than b

网友:
第一级有个输入输出范围,会影响第二级的工作区间
psrr不一样

楼主:
refugee能不能说说nmos输入和PMOS输入的两级运放,有什么区别吗?我只知道PMOS噪声小,增益小,电压较低时采用,还有其他的吗?能否深入分析下?
另外,A和B的PSRR究竟那个高呢?

网友:
nmos pmos输入共模范围不一样,输出共模范围差不多,根据你的应用光考虑这个的话两种没什么区别
环路增益越大,LDO对电源的psrr性能越好

网友:
我觉得仅仅是psrr不同而已,驱动能力没什么不同吧,因为第二级用的是相同的pmos。

网友:
驱动能力只与第二级pm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的PSRR到底那个好?

低频下PSRR主要由环路增益决定, 如果两个环路增益设计的差不多, 那么PSRR性能也差不多。

高频时还存在电源纹波通过寄生电容直接耦合到输出的问题,而这个耦合主要是通过驱动极 ...

按照你的说法,A中如果VDD通过Cgd耦合到pass管的gate不是正好有助于稳定pass管的Vg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的PSRR到底那个好?

低频下PSRR主要由环路增益决定, 如果两个环路增益设计的差不多, 那么PSRR性能也差不多。

高频时还存在电源纹波通过寄生电容直接耦合到输出的问题,而这个耦合主要是通过驱动极 ...

思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是的, 我欠考虑了, 驱动管源极也是波动的。经过几个寄生电容的耦合,也会有相位的变化。。不过应该还是a比b要好些。

我觉得差不多,Vdd通过pass管电容直接耦合到输出,其他的寄生相对于pass管都很小

网友:
从架构上看,a比b的psrr要好些;
若输出级PMOS的尺寸相同,b比a的驱动能力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的PSRR到底那个好?

低频下PSRR主要由环路增益决定, 如果两个环路增益设计的差不多, 那么PSRR性能也差不多。

高频时还存在电源纹波通过寄生电容直接耦合到输出的问题,而这个耦合主要是通过驱动极 ...

分析是对的,但只分析了输入级,单考虑输入级的话,b的psrr比a好,
但是两级同时考虑的话,a结构中有栅源抵消作用,从而a的psrr比b好

网友:
circuit A is better

网友:
A的PSRR比B 的大,Pmos的电流镜是不会传递VDD的波动,但是输出驱动管PMOS的源端接VDD,波动起来使得VGS有变化,传递输出
而NMOS电流镜会传递VDD波动,但是源端的波动正好两者抵消,PSRR比较高

网友:
这应该是炬力的一道笔试题吧?
首先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 B的输出电压可以比较小,那么相同的宽长比B的电流大
也就是说B比较省面积
其次 A的PSRR要比B好,因为A的电源有个波动的话,功率管栅极由于电流镜的作用也会产生响应的波动
正好相互抵消
第三,A是NMOS输入,B是PMOS输入,宽长比一样的话,B的噪声会低些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其他 线性 和负载的瞬态响应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2008-11-03):
用于LDO,要求输出电压3V,驱动电流50mA,请比较两者的优劣。我觉得由于A驱动能力较弱,而B是PMOS输入,输出电压较低,可以满足较大的驱动电流,不知是否正确。其他的比较请各位指点

你的说法是对的,这两个电路粗略看起来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带负载能力主要是看第一级驱动PMOS管的电压的幅度,第一级的输出最小电压只能是2个VDS,第二个是一个VDS.
使得PMOS的电阻更小,也就是带负载的能力越强.

网友(2009-08-14):
呵呵,a的psrr比b的好,看书知道。
但对于相同的PMOS尺寸来说,b的驱动比a的好。

网友:
靠,
看了这么多,居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考的都是基本知识,
看一下静态工作点, 第二个明显是不行了
失调电压很大
如果留心教科书或者项目中的电路,从来不会有第二个这样的电路的
这是常识

网友(2010-09-11):
真的很不错的哎

网友:
zhen de hen hao de dong xi

网友:
第二个电路只有在特定的VCC和FB电压下才能用。
通用的电路不能这么干。排除B吧。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哎

网友:
Yes, basically , these two stuture is similiar, just see what LDO voltage you want !!!

网友:
靠,
看了这么多,居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考的都是基本知识,
看一下静态工作点, 第二个明显是不行了
失调电压很大
如果留心教科书或者项目中的电路,从来不会有第二个这样的电路的
这是常识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静态工作点不是问题 可以通过长宽比调节

网友C:
--------------------------
无知
引用 网友B:

所谓静态工作点 只是一个倾向 只能说第二种方案比较容易使第二级MOS管不在饱和区 而这些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调节第一级的长宽比来协调的

另外请你说话有一点基本的对人的尊重

网友:
第一个是N功率管第二个是P功率管吗?那么两个的PSR都不会太高,倒过来差不多

网友:
还有第二个LDO轻载时怎么办?第一级这样的放大器,功率管的栅到得了VDD-Vth附近吗?

网友B:
所谓静态工作点 只是一个倾向 只能说第二种方案比较容易使第二级MOS管不在饱和区 而这些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调节第一级的长宽比来协调的

另外请你说话有一点基本的对人的尊重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说话随意了点,

如果我说 ,请你多考虑点。

你可能不以为意,
过去就算了。 就把这个问题放过去了

说重点,你可能会更重视这个问题
可能了解更深入

通常如果我有什么错误,别人在怎么说都没关系。

网友:
会更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
从全局考虑,A的PSRR要好于B。
PMOS电流镜负载会传递vdd波动,NMOS电流镜负载不会传递vdd波动。
对于A,第一级的传递的vdd波动和第二级PMOS管的vdd波动进行抵消(Vg-Vs=0)。
对于B,第一级的NMOS电流镜负载没有传递vdd波动给第二级,而第二级的PMOS管却会有波动,两级没有相互抵消。

网友:
又是杭州士兰德笔试题!这两个电路最要命的地方时运放的输出电压的摆幅范围!能否把DC调到VDD/2 呢?自己想想就知道,其中一个方案不怎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