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D 的MATLAB建模

楼主(2008-09-29):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能否共享一下或给点参考.谢谢!

楼主:
看样子做的人不多呀.

网友:
最近也要開始做了,我也在煩惱,後級的power stage是不是也要model進來
才可以量thd+n呢?

网友:
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
同问,btw,有人对PWM输出、overshoot、EMI控制有研究么?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过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因为speaker的电感引起,但是实测芯片发现,不加speaker仍然会出现过冲,只是过冲幅度变小,而且我这里的过冲幅度很明显,4v的电源电压,过冲有2v,带speaker过冲更大。我有猜测过是pad的引线电感引起,有达人做过么?

楼主:
还有可能与输出功率管寄生二极管的反向恢复(reverse-recovery)电流有关.可以参考一些相关论文.

楼主:
看样子愿意分享的人还是不多呀.

网友(2010-11-16):
overshoot跟电感有关,bonding wire,pcb寄生都是电感啊,影响很大,然后还有在deadtime期间power
mos的diode有反向恢复电流。就是引起overshoot的原因。我目前也在想办法减小这些东西。

网友(2016-06-01):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交流下class-d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您有这方面的模型吗,刚入手,完全不会,需要向前辈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还有class-d模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辈,能和你交流交流class-d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有class-d方面的模型吗,向您请教请教